宏碁P246 版号DA0ZQ0MB6E0不充电不放电

楼主(2020-04-26):
DA0ZQ0MB6E0不充电不放电 之前修过两个宏碁的本子 和这个一样的毛病 问题在板子上有个保护开关 按一下才能充放电
心想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拆机一看并没有开关  那就直接修吧

1,2PIN只有0.8V左右 正常应该是11V 拆机之前进系统显示电池电量有85% 插上电池量也是0.8V 电池换过也是一样
3pin0V 上电池5V左右
4pin3V 上电池0V
5PIN3V
6PIN3V
那么问题就1,2PIN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EC烧了 此EC带程序 幸好有个一样的料板 换上亮机接着修
充电芯片是BQ737

各大供电正常 这里就不详说了 直接换了上下管 还是一样
换了BQ737 还是一样
这里就没思路了

网友A:
重点看看5 6脚 看是不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看5 6脚 看是不是断线

5脚0v 6脚2.6v 是正常的吧

网友:
联想E431一样的现象,EC BQ737  总线也没断线,也有波形,只是不知道波形对不对,电池也换了,还是一样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