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咨询个事情,我的老台式

楼主(2020-04-26):
各位大佬,咨询个事情,我的老台式电脑,我买了个硬盘,结果买了个串口的,老电源不支持,就又找了个二手旧电源,没往机箱装的时候试了好呢,电脑能正常启动,装进起,电脑就起不来,看起来是不供电,我把原来的电源没装机箱又拿来安装,没装机箱前测试是好的,装进去也和找的二手电源一样,看起来是不供电,是什么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

网友:
我想,你可能CPU 12V没插吧。 还有内存有没松动。你是不触发还是什么,不触发。排针有没有接对。
还有确保拆机的时候。没碰到那里短路。

另外,确保你换的电源是好的,有的电源5VSB不稳定,瞬间容易输出过高。
导致挂在5VSB下的芯片全部GG。

反正原因很多,要具体排查,以上只是一部分,仅供参考。

网友:
没仔细看。故障是放到外面是好的,主板装进机箱就不行了?现在。那看一下,主板是否跟机箱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A:
看看装机主板有没有地方搭机箱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装机主板有没有地方搭机箱上了

谢谢大佬,应该是主板那里和机箱接触短路了,我把主板取下来,电脑就能开机了

网友:
螺丝拧得太紧,压着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