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1G通病待机0.2A,判断CPU损坏之路

楼主(2020-04-26):
型号:宏碁E5-571G
版号: LA-B991P
故障:不加电,接可调电源待机0.2A

维修:1,集成CPU的CPU坏的太多,首先测试USB对地阻值,都正常,初步判断可能不是CPU坏。拆机
          2,PU401烫手。测量IO供电脚无短路,+3VALWP对地无短路。初步判断非IO引起的LDO短路导致待机高。
          3,先换为敬,换掉PU401,还是原故障。排除第二步测量误差,把IO拆了还是原故障。
          4,测量PU401 PIN5 LDO 虽然对地阻值200+,但是输出只有0.9V。

       5,查找LDO所到之处,只找直连的或者0欧电阻的。

IO已经拆了,那就是查找后面这个+CHGRTC,直连的两个二极管,D32 D23。D32在板子上没有元件,应该是用2032电池的。这个用的小号电池。

+RTCBATT脚正常。但是测量CMOS电池没电了。(难道给CMOS充电电流太大的原因?拆了电池还是不行)
测量+RTCVCC脚对地短路,寻找其直连元件。把连接的小电容都去掉。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大的东西,如图:

这就是我们可歌可泣的大功臣,CPU大哥。大哥就是牛掰,内部短路把CMOS电池也耗没电了
就这样吧,这种的我们这一般不修,风险》收益。

有好几个帖子我看了都不确定哪儿坏了,在此抛砖引玉,判断过程说的够详细了。

网友:
这个四代的一体U,好多都是坏的,看到它我都怕,次次都是浪费表情跟时间

网友:
cpu大哥坏了。

网友:
先喊个一千多块钱再说!换cpu

网友:
线性待机高的,拆了ec不好直接退货

网友:
现在的板子全集成,对设备工具和手艺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手抖了实在越来越难了,看来转行是转折点了。

网友:
我碰到过2例。其中一个偶尔能开机

网友:
遇见很多了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单CPU真容易坏,昨天就接到一台单U机器拆开看主板发现RTC 电路二极管烧了一个洞心想CPU可能挂了,南桥RTC打值不短路接个3V电压上去CPU南桥晶体就发烫严重,CPU坏实锤.....

网友:
维修现在不景气呀

网友:
0.4A左右坏CPU的也多。

网友:
cpu现在故障率越来越高

网友A:
上电0.2  0.4不动的 刷bios也是一样的故障的 我基本上就直接干U 库存10多个 拆机板子,拆机的板子的来源在咸鱼 。低价收 还可以拆芯片 每个U换好保证有300利润,

网友:
CPU坏实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0.2  0.4不动的 刷bios也是一样的故障的 我基本上就直接干U 库存10多个 拆机板子,拆机的板子的来源在 ...

咸鱼收风险也挺大啊,现在这种板子很大一部分就是CPU坏,收来怕就是U坏的

网友:
I encountered this problem a lot
this problem is common (la-9531p, la-9532p)

网友:
实属不易,赚钱难啊

网友:
不知道是生产工艺还是什么原因我也是经常遇到坏CPU的

网友:
加速淘汰也是上策,换板吧!

网友:
单CPU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