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定期重启,而且重启很难启

楼主(2020-04-26):
苹果6不定期重启,而且重启很难启动起来

网友:
cpu到逻辑码片断线

网友A:
这个日志怎么弄出来的,,怎么看,,不懂!!!膜拜高手!!

网友:
谁送我一个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日志怎么弄出来的,,怎么看,,不懂!!!膜拜高手!!

设置-隐私-分析-分析数据

网友:
换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
按住cpu位置能开机

网友:
这是什么资料

网友:
系统问题,刷机吧

网友:
SEP ROM
十有八九逻辑码片

网友:
百分百逻辑麻片,直接拆卡槽cpu底部插线

网友:
逻辑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