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红黑银金黑,还是黑宗白黑红啊?

楼主(2020-04-26):
有人帮忙算一下吗?

网友A:
像是个保险电阻。结合实际电路判断。如果是保险电阻直接连起来也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个保险电阻。结合实际电路判断。如果是保险电阻直接连起来也可以用的。

本身电源正常使用的,只是12v电压偏低,看到这个已经有点击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红黑银金吧,0.2欧+-5%。

网友:
红黑银金吧........

网友:
红黑银金黑,金银只能靠后边

网友:
零点几欧的电阻

网友:
0点几欧的电阻,装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记得要2w以上哦

网友:
0.2欧姆的电阻,找个0.22欧姆的也能用,注意最少是2W的功率

网友(2020-07-19):
电流反馈电阻,不能随便代用,要看电源板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