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不供电!

楼主(2020-04-26):
各位大佬,咨询个事情,我的老台式电脑,我买了个硬盘,结果买了个串口的,老电源不支持,就又找了个二手旧电源,没往机箱装的时候试了好呢,电脑能正常启动,装进机箱,电脑就起不来,看起来是不供电,我把原来的电源又拿来安装,没装机箱前测试是好的,装进去也和找的二手电源一样,看起来是不供电,是什么情况?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看看是不是镙丝顶住了。

网友A:
再次拆下来还正常吗?是不是电源地和主板地不能相联,一相联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拆下来还正常吗?是不是电源地和主板地不能相联,一相联就保护了?

再次拆下来,刚开始不行,放一段时间就正常了,魔化了

网友:
电脑电源电路在于其复杂的控制和微妙的平衡。。。其奥义难以用科学手段加以诠释,更象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