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研究YOGA S1,这情况是不是电容不良漏电?

楼主(2020-04-26):
插上可调电源19v 3a,电流一直跳变,用万能表测公共点没有电压,再测原来没过隔离保护,把保护隔离后面的电感断开后,电压能过保护隔离,电流也不跳变了。另外如果把电源电压调到18v时也不会跳变,但一样没过保护隔离。我怀疑是不是公共电路的哪个电容的问题?

如图所示,断开2和3处还是跳变,断开1就不跳变了

网友A:
你所说的1和2之间就一个电容。你就把它先换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1和2之间就一个电容。你就把它先换掉嘛,

好,我把它给拆了试试,因为之前测了一下这个电容没问题,所以没拆,反而把2处右边的几个都拆了

网友B:
看图纸好像是仁宝的图纸,如果是仁宝的图纸你分析方向都没有搞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好像是仁宝的图纸,如果是仁宝的图纸你分析方向都没有搞对。

大神果然好眼力,确实是仁宝的,研究好久了,但就是看不到问题所在,请麻烦指点指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果然好眼力,确实是仁宝的,研究好久了,但就是看不到问题所在,请麻烦指点指点吧

查点火回路。

网友D:
感觉跟电容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跟电容没啥关系

我猜想我最终还是搞不定的

网友E:
公共电路漏电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电路漏电不是这样的

现在有点搞不懂了,我把B+断了,EC和待机芯片都拆了也不行

网友:
直接在B+加19V看看

网友:
5位电流表这么牛B,我们2位的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后面待机3 5V有问题也会跳的

网友:
待机3 5V有问题

网友:
现在就是出不了3 5V

网友:
终于找到电流跳变的原因,是后面3vlp的一个下管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