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COMPAQ 511 进水短路

楼主(2020-04-26):
        前两天收到一台HP COMPAQ 511, 电压在0.2V左右,自动关机,估计短路。 拆机吧,把电脑拆开后 ,发现有进水的痕迹,刷干净主板后,插电试机。电压到了0.3V 上不去了  但是不断电了。 开始测量电压,3VSB 5V 都有1.8V 也有 但是,CPU电压 显卡电压没出,根据图纸找cpu的供电,找到V1.8S,没有出。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自己也是学修笔记本 电脑 1个月  ,也是瞎找。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就订了一个芯片TPS51511。 今天更换芯片可以开机了。

网友A:
是a不是v,自学修电脑,厉害

网友B:
这个芯片不用换也能修好,把R9862移至R986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不用换也能修好,把R9862移至R9861就行了

应该不可以吧  这个芯片是给3个地方供电的芯片。现在是电压过来了 但是这个脚没有18V 但是 MOS产生了18V
  取下电阻  可以产生18V    不取下只有0.27   所以 我才进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不是v,自学修电脑,厉害

有师父带的。   现在才开始自己搞   不懂的时候也要请教师父

网友:
是电流0.3a,不是0.3V,不过还是值得鼓励,再接再厉

网友:
老机器了,修一下,练练手

网友C:
TPS51511是显卡供电芯片,1.8VS是二级供电,这2者没联系啊,怎么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的论坛有这个帖子

网友:
通病来的这个....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S51511是显卡供电芯片,1.8VS是二级供电,这2者没联系啊,怎么修好了

根据图纸  1.8Vs 没有出 4脚只有0.27   正常是18.V 跟着找信号,断开R9862   0电阻,电压升上来,跑到0.8A

网友:
这个芯片是给3个地方供电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