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k0-d03 待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26):
请问老师,这个待机芯片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有3V5V工作。谢谢了 ,附图纸一份!

网友A:
16脚 13脚  1脚 6脚  这几个脚依次要先有电压。

网友:
TPS51125这个芯片的资料论坛很多的 有中文的  一般芯片 供电 开启 满足后才工作你可以找下芯片的说明测试下 很常见的待机芯片

网友:
VDD3插电就有了。VDD5好像要按开关后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脚 13脚  1脚 6脚  这几个脚依次要先有电压。

谢谢 老师的指点,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