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5的D17大概在哪?

楼主(2020-04-26):
   如图,哪位大师知道D17位置在哪?触发无复位,全板电压都出了,只有这个1.8V是2V怀疑D17,18有击穿,因为桥切开电源测过不是桥过来的电压。但是找不到位置。全板小管都测了没找到。难道图纸不对?

U17 1脚输出0。Q61已换过。

补充内容 (2020-4-27 21:50):
主板已修复,请看9楼。

网友A:
这个应该好找呀,应该像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找呀,应该像个三极管。

找到了,很隐蔽,在桥散热器右边,只有一个,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B:
慢慢找。细心一点,这时候就体现出点位的重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找。细心一点,这时候就体现出点位的重要性了

这板子小件都没丝印编号,苦了眼睛了。金鑫里面没这板子点位图。

网友C:
位置跟点位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位置跟点位给你......................

非常感谢,有点位图和图纸今晚再检查检查。好奇怪的问题。估计忽略了哪里。

网友:
主板已修复,经历磨难般。由于人为掉件看图,R227 10K电阻消失

。当时测PWR_GOOD电压完全正常,毕竟全版电压都出了没想太多,没考虑到需要延时。示波器没用上忽略了。

网友:
主板已修复,请看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