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个PFC开关管短路的航嘉多核WD500,好辛苦啊!

楼主(2020-04-26):
(图片)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A:
修得不错。
你知道你为啥辛苦不?
你一上来就是挑战的ATX电源 。
ATX电源,是电脑里面最难修的。
个别故障,比笔记本还要复杂。

网友B:
难修   辛苦  知道后面为什么是"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
你知道你为啥辛苦不?
你一上来就是挑战的ATX电源 。
ATX电源,是电脑里面最难修的。
个别故障,比笔记本还要复杂。

还有修atx电源是最危险的,300v直流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和我修的一个电源电路元件的排列位置有点相同,我的是也是主动PFC,500W的,就是接负载后5V和3.3V电压降低较多,现在还没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确实如此,我宁愿修笔记本板子也不愿意修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修   辛苦  知道后面为什么是"X"吗?

为什么是X啊?

网友C:
不是吧?我手上有电源,主板,显示器的教程,我认为电源最容易应该从电源开始入手!

网友:
维修电源太麻烦!还要看后续稳定嘛!

网友:
电源好修,只要细心,能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我手上有电源,主板,显示器的教程,我认为电源最容易应该从电源开始入手!

电源,主板,显示器,我也认为电源最容易应该从电源开始入手!

网友D:
未说明更换了什么东西,只说修好了别人看帖得不到收获?

网友:
电源好修,只要细心,能修好的

网友:
楼主威武。。。

  厉害啊,这个也能修。全能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未说明更换了什么东西,只说修好了别人看帖得不到收获?

图上标示坏的都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我手上有电源,主板,显示器的教程,我认为电源最容易应该从电源开始入手!

大错特错。
ATX开关电源,是维修的巅峰挑战。
难度是最高的。
笔记本是电路多,但是不复杂。
能把人整神经的,就是ATX.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错特错。
ATX开关电源,是维修的巅峰挑战。
难度是最高的。

早知道这样,我先发个帖子问下先从哪个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这样,我先发个帖子问下先从哪个开始学

我是看你修的太辛苦啦。
提醒一下。
ATX电源,难度太高。
建议你直接上手台机主板,笔记本。真的比这个容易得多。
看似最简单的东西,难度最高,
比如9V 适配器,早起监控的12V 自激振荡开关小电源。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网友:
看来收获满满,相信修好这个电源再修其它电源都不在放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这样,我先发个帖子问下先从哪个开始学

楼主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