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3V REV1.0 技嘉主板掉电一贯通病!

楼主(2020-04-26):
同行火急火燎拿了一块技嘉主板来店里,说明天一定要给他,客户等着开票呢,我看到b150的主板就有点发慌,不怎么想修,但因为是老客户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喽,上电触发开关,通一秒电关鸡,再点又可以开,也是同样的故障,很符合鸡渣主板的一贯表现,在论坛上找到一份图纸,打开查看一下,因为在测量瞬间电压的时候,只有CPU电压没有,所以就首先检查一下CPU电压产生的条件,ISL95858的8脚EN脚位瞬间电压有6V多!

8脚的电压是通过12V分压出来的10K上拉和3.3K下拉出来是3V左右的电压,6V的电压肯定是高,通过查看图纸,发现直接就是12V电压分压过来中间没有经过三极管 小mos管什么的,直接到达io芯片控制,嘿嘿这设计,这么简单省料,估计会成为通病,换了电阻不行直接换IO!以后修这款板都可以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把电阻换上去,电压正常了还是不行,哦豁!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去!

这种故障就和H61 H81系列上电保护一样,估计是哪个电压检测不对头,又把矛头怼向io检测脚,优先查看12V和5V电压检测脚 IO 125脚12V检测脚,实测4V多,124脚5V检测脚2V,12V检测明显不正常,通过计算分压出来的电压是2V

扒出新电阻原值更换上去,

带着口罩对着主板吹口气呼一呼降温,
开机几秒钟灭了,马上又上电,跑码了

网友:
技嘉的基本上都在用这种检测电压

我是没图就修不来板的,哈哈

网友A:
对了,有图你不上传一份啊

网友:
技嘉的12v检测和5v检测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技嘉主板各种检测,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有图你不上传一份啊

图纸论坛上都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检测由io芯片控制芯片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B:
这些检测电路全帮倒忙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检测电路全帮倒忙

电源真的坏的时候 那就不是倒忙了

网友:
检测电路的使用有利也有弊

网友:
不光GA的板会这样,华硕更多

网友:
这个赞一个。来学习中。。。

网友:
这个不用计算的,图纸上那黑字太明显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点位图呢

网友:
兄弟,图纸能传一份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