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012e2.0多处故障

楼主(2020-04-26):
华硕et2012e  2.0多处故障,来的时候大短路修好大短路,插电显示下logo,开机不显示,测量背光接口0v.升压芯片vin脚没电压相连的保险坏掉,换掉保险后还是不显示,背光接口19v,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0v,再次测量升压芯片开启脚没电压,相连的三极管直连强制开启有背光无显示,测量屏接口5v电压没有,更换相连的三极管,但是开机依旧无显示,最后加焊显卡修复 #主板维修#

网友:
问下,升压电路是在屏幕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