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pavilion 20 一体机不亮机简单维修

楼主(2020-04-27):
问题状况:客户说一体机一段时间没用不触发,开机风扇狂转,电源灯闪橙光。
裸板插电,电流上到1.5掉回1.3,不跳动
处理问题四处:
1电感自爆,碎了一角,没型号,上面写了个i,坛友大哥指点换520

2一处六脚芯片发霉,取下重焊,电流上到1.4,不跳
3刷u15显卡,桥的bios,这机很坑有3个bios,电流上到19,其间一个小插曲,这机焊锡很硬,吹下时焊盘断了一处,飞了线。
4看电流快亮了,摸cpu gpu都会热,心中奇怪,随手换了一条内存条,成了亮机,原来内存也挂了,一直以为内存供电1.5是正常的就没注意。

网友A:
兄弟机器在吗,帮忙备份下u2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机器在吗,帮忙备份下u24

邮箱给我,或我过后发看看能不能发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机器在吗,帮忙备份下u24

机器已经还了,不过那天我好像有备份,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已经还了,不过那天我好像有备份,找找

感谢我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箱给我,或我过后发看看能不能发附件。

感谢。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