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 进水维修 感觉像通病

楼主(2020-04-27):
     朋友给的机器,进水机,说是会掉电,只动过bios,结果拿到手不触发。。。进水机果然坑

板号:13269-1
机型:DELL 15-3542

       目测主板很干净,完全不像是进水机,唯一的腐蚀处为小排阻: RN2401
加焊洗刷刷后,测排阻并无异常。

      通电:待机0.000    多次通电测试,发现有20%的几率待机正常 。
正常时的待机电流为0.002,3,5v都有。可以正常触发且能点亮。

万用表抄起一番xxoo,发现故障点为:线性5v

待机芯片为TPS51225RUKE, 13脚输出线性5v,没有短路,芯片供电正常。没多想,直接干。
先换了电容pc4524,没好。继续换了芯片,还是一个吊样。嗯哼,有点意思哈。

仔细瞅瞅,找到芯片数据手册,发现这玩意就是tps51225,刚开始误以为是51225R
好吧,看来遗漏了一个关键的条件,EN1。   线性5v受控于EN1

追查EN1, 二极管D3602后面是温控,控制信号通过R3603来的。
断开二极管,故障依旧,继续追S5_ENABLE
来源于EC,但问题却出在这:

上拉供电3D3V_AUX_KBC,也就是EC待机工供电出问题了。正常3.3v,不正常时连1v都没有

此处有点绕,最后查到PSL_OUT#信号。   正常0v,异常时居然有3v高电平

此信号直连EC 74脚,难道EC有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   进水机bios出问题这概率太低了,而且还刷过一次。
EC没看见有腐蚀,真有问题?那偶尔能点亮又作何解释

不管那么多,直接拉低PSL_OUT#再说。
先将R2432的1脚接地,通电发现电流居然有0.06A。。。吓屎宝宝了
接回去,断开上拉电阻R2431. 通电后发现居然还有3v高电平。。。什么鬼

各位还是这张图,仔细分析下,高电压从哪来的

1.来自EC   EC内部击穿?因为EC此刻实际上是有供电的

2.右边的电路:C2417 或者Q2402出问题了

我的这片板是C2417漏电 有碰到相同故障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电容有点看不出来是干嘛用的,我感觉是用来延时的。

找个差不多的电容顶上去,故障排除。开机测试,发现了掉电现象,不到半小时必然掉电,风扇狂转,但温度却不高。

这个算是通病了,那个ntc电阻R2610. 具体分析过程,各位请搜索PSL_OUT#,论坛上有很多的。

ntc电阻很难找,mmp随便搞个100k的顶上去,搞定收工。

网友:
如果上家没有清理的话, 进水就在这个附近,你会好查一点。

网友:
不带这么打酱油的。。。。。。。。。。。。

网友:
有图有分析,赞

网友:
有图有分析,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板子,刚插电时有待机,能触发,过几秒待机消失,待机电流为零,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A:
听说这个NTC电阻常温下是10K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NTC电阻常温下是10K不知道是不是。

图纸上标的是100k呀

网友B:
这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分析得很到位

过奖了。顺手加点分如何

网友C:
进水电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电容漏电了。。。。。。。。。。。。。

电容漏电是事实,但是不是进水引起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厉害呀,这样都可以呀

网友:
电容漏电,这个不好排查把

网友D:
C2417和Q2402是属于哪一部分电路,是EC复位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2417和Q2402是属于哪一部分电路,是EC复位电路吗?

是EC的供电转换电路。不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NTC电阻常温下是10K不知道是不是。

没测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