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6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7):
  故障机型:iPad 6正常使用,突然不开机

  维修思路:顾客用普通充电器,在遇到电池损耗过多的时候,是充不进电开不了的。用原装12W充电器充,有的就可以开机。

维修过程:
  第一步:用12W原装充电器充,发现电流检测器没有一点反应。

  第二步:拆机老老实实修。维修电源的红黑线接平板的电池座,发现立即大电流短路。用1.4V电压,不按开机键直接跳到1.2A。

  用松香法,发现这个电容C4014明显融化。

  这个电容是平板触摸电路里面的一个超级大电容,10UF,耐压值25V。

  立即拆除C4014,不再大电流了,从报废板上拆一个过来,装机,开机测试,显示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发现居然没有触摸。看来是触摸电路里面不但是C4014这个储能电容击穿,而且别的元件也有损坏。平板6里面黑触摸是比较容易坏的,但是我决定先换那个玻璃二极管D4001。

  拆下发现,一端的上锡处,明显不对了。这个D4001如果不装,会击穿黑触摸U4003的。

  重新换一个新的D4001上去,还是没有触摸。顺便再换掉升压电感L4001,还是不行。那应该就是黑触摸U4003坏了。应该是D4001坏了后,大电流击穿了U4003,造成U4003无法工作,导致无触摸。

  立即换一个黑触摸上去,然后开机测试,触摸正常了,并且在电容C4014上测到电压19V。

  维修注意点:D4001这个电感不能不装。在测试的时候,如果不装,开机,升压电感出来的大电流就会击穿黑触摸。

  别的苹果机也是这个道理,比如6S背光电路里面的D4021,D4020。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牛皮,,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这版块不火呢,很好的贴子,支持下楼主,每次都是在默默的发贴

网友:
要换啥子有啥子,真好

网友:
六的时代过了

网友:
前两天刚修完一个,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好牛的技术!膜拜

网友:
这技术也太牛掰了!!!

网友:
和6s灯控一个原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