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用U盘驱动器硬装与在PE里gost ISO文件里的wim镜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27):
我装出来感觉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过程不一样。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都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就是一样的东东,进去入径不同而已

网友:
推荐看一下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
http://www.166161.com/?p=119

网友A:
曾经我也有这个疑惑,这个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了,pe里面功能多。比如可以分区,强制删除文件,修改登录密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有这个疑惑,这个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了,pe里面功能多。比如可以分区,强制删除文件,修改登录密码 ...

对,特别是能注入驱动。以前我们都是用启动盘硬装,突然想到为啥不用pe装呢,一个盘就搞定了。苹果除外哈

网友:
PE最方便,注入驱动很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