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物件联想G360 待机不出秒它

楼主(2020-04-27):
客户一台老机说是兰屏到我手机是开不了机,待机电流0.0030 待机芯片ISL6237 跟RT8206B通用(主板图纸是RT8206B),没有3V5V电压。测量VIN 19v正常  REF 1.9V 正常  VCC 5V正常  LDO 5v正常    EN1 EN2 5v 正常  BOOT1 BOOT2 5V 正常,,都正常了还不出

上下管也换掉了,还没有动静。没办法上大招了,用指示波测PL7和PL8通电瞬间波形闪一下就掉了,好家伙是有待机了一下子掉了,PL7和PL8阻值是正常的不存在短路保护,那只有那两个滤波电容了果断换掉电压恢复正常了,  钽电容外观不容易看出来异常的

网友:
年数久远。电容失效了。。。。。。。。。

网友:
高手哇,秒杀!必须顶!!!

网友:
高手,一般都用秒

网友:
高手,会用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
电容失效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高手,秒杀高手,一招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