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可以用去保护吗?灯条调暗 要熄灭 或者部分熄灭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可以把4条灯条   合并成1条  或者   2条吗??如端接 BI8  BIN 6  BIN4  BIN2吗?    或者2组并一组  如:  (BIN8+BIN6)    (BIN4+BIN2)
多个飞利浦_274E5Q
OVP接地是不是 去保护。

灯条调暗  要全部熄灭 或者部分熄灭的问题,

有的电感(L801)   Q813   C804 还有点烫。

整机电流 偏大0.05---0.1A 不等,应该是灯条的问题吧。除了更换灯条 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电路图在下面大家看看。

网友A:
灯条需要全部更换,并且跳低电流,否则容易返修,有条件的当然你可以全部换同色同电流电压灯珠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需要全部更换,并且跳低电流,否则容易返修,有条件的当然你可以全部换同色同电流电压灯珠省钱

他本来就是1条灯条 ,里面估计分了4组。电流 我根本没有动电路板。。

还不知道那里调电流。。估计是SEUP这里。R825 R826 R827 的分别0.1欧姆电阻。电流变小好取1颗0.1欧就可以了样。/是不是。???

网友:
你还是老实点修吧。捷径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