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C 内存报警

楼主(2020-04-27):
联想E470C i3集显 开机内存报警 刷BIOS后正常 关机重启后就又和刷之前一样报警  bios是从淘宝买的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内存报警的

网友:
内存的条件啊

网友:
内存的条件查一下

网友:
内存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内存报警的

有一样的机器,拔了内存和这个报警声一样

网友:
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是bios丢资料啊,看看电池啊,rtc电路啊这些

网友:
主板进水了,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2021-04-28):
进水的机器仔细检查进水腐蚀的点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