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挑错]
7p高通版本u3402这两个脚位阻值标注错误

楼主(2020-04-27):
7p高通版本u3402这两个脚位阻值标注错误
7p高通版本u3402这两个脚位阻值标注错误
实测为OL.

网友:
因为鑫智造的阻值是读取信号的阻值,这个信号是在没拆芯片时后测的座子那一端,所以导致芯片引脚上也会显示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