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6不开机电流起跳170ma归零不触发

楼主(2020-04-27):
接了两台小米6,都是一个故障,接电起跳170ma然后抖动了一下,直接掉0,然后不能再次触发,需要重新上电,pmi8998已换过,pm8998也换了试过故障依旧,跳过pmi8998也是这个电流,没啥头绪了,请教下大伙

网友:
直接在第二端上点不会掉,但是在170ma抖动

网友:
用电池开机试试。。

网友:
找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红米5plus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无头绪,那个晓得,告知下,谢谢。

网友:
多谢分享,暂时还没碰见这情况

网友:
这是电池检测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