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不触发 开关no/off为低,(已修好)

楼主(2020-04-27):
联想Z510 待机3v 5v拔掉开关测试~
开关on/offbtn#为低
NOVO-BTN#为高
图纸是直接从EC110脚发出,测阻值正常500左右。
测了一下ec供电,复位,EC_RSMRST# LID_SW# 也有3.3v。都正常
求维修思路~~~~是不是可以换EC了

网友:
建议查一下on/offbtn#

网友A:
开关信号是+3ⅤLP通过电阻R132上拉的,先查这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信号是+3ⅤLP通过电阻R132上拉的,先查这个看看

感谢,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排除零件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是对地保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