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声卡芯片

楼主(2020-04-27):
h55主板的声卡换到H61上能行吗

网友:
能不能换不是看主板型号。直接看声卡芯片的型号。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看声卡芯片型号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型号一样的声卡可以直接代换,不一样看手册脚位是否一样,一样才可以代换。你可以注册下载鑫智造查看脚位消息。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点击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

网友:
你得看他是什么型号的声卡啊,不是靠板子型号的,是声卡型号!

网友:
声卡看的是声卡型号  不是看主板的型号

网友:
一样的型号就能换

网友:
声卡型号一样可以换,不一样的话可以整个外置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