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633 读写 总是读取不到正确的ID

楼主(2020-04-27):
                                     MEC1633 读写 总是读取不到正确的ID  ,  按照 RT809H 方法 飞的线    RST/TMS/TCK/TDI/TDO五个信号加一个GND,飞线到编程器上。  EC JTAG 的RST脚是空焊盘,也补焊一个10K电阻。

   但 总是 读取 不了正确的 ID  ,   读取出来的  都是没有数据的 , 在 论坛里看了有人 也是这样飞的线但人家能读取正确的ID,  我来回 折腾了很多次 实在没辙了   发个帖   希望 大神们   指点迷津

网友:
好像要有个3v

网友A:
  哪里 要有3V       能说具体点不!~~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 要有3V       能说具体点不!~~感谢

忘记了,巡维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巡维找一下

解密买专用解密的bios

网友C:
主板插电待机状态再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插电待机状态再读试下。

  试过了!~

网友:
809H刷EC还是算了 别折腾了。 鸡肋一个

网友:
不是吧,我买的就是809H

网友(2022-12-04):
最好买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