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不触发

楼主(2020-04-27):
华硕H81M-E不触发,开关针电压正常,CLRTC针电压正常,不触发,短接CLRTC后正常开机,关机拔电后又不触发,怎么回事?》?????

网友:
你查一下主板的RTC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要干桥了

网友:
碰到过拔电池后触发开机,进系统关机后无法触发,刷BIOS绝决的,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桥旁边的一个822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桥旁边的一个822问题

又是典型的822

网友:
822是华硕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