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2214s 程序!求

楼主(2020-04-27):
故障开机正常!
osd也显示。
就是接入dvi vga 都是无显。

淘宝找到 BIOS 了。

网友A:
买片板就几十大阳,直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片板就几十大阳,直接换吧

如果程序能解决的问题。换个板。又要折机什么的。麻烦的。

网友:
马家看看有吗

网友:
没有。有的话。卖板子的都问了!〜

网友:
是不是把坏的Bios传上来了 我刷完怎么跳LOGO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那个小六脚芯片的问题吧,或者是二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