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出+3V_PCH

楼主(2020-04-27):
仁宝LA-7822P,主板待机芯片背面进水,处理后,发现一个电容相连的5V断线,补上后接电有3 5V不触发,测量发现不出+3V_PCH,向上查发现B+_BIAS电压跳变,B+正常,去掉B+转B+_BIAS后极的电容后正常,但还是不出+3V_PCH,继续查,发现PCH_PWR_EN#高电平,PCH_PWR_EN无电压,EC没有发出PCH_PWR_EN,EC供电复位正常,ACIN正常,刷了BIOS,又飞线刷了EC BIOS,还是不出PCH_PWR_EN,难道EC坏了吗?

网友:
还是要测EC的条件,LID 也有关系,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