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3 换屏故障,求助

楼主(2020-04-27):
surface pro3 换屏后不开机,经检查,ec有短路,更换ec后,能亮机,但是不能进系统,出现logo后转圈就掉电,用u盘启动大概在进入桌面的刹那掉电,更换充电芯片bq735无效。能进bios,bios内正常,触摸等功能都正常
另外 ,电池接上后不充电。

请问各路大神,还应该检查那里。谢谢。

网友A:
你  这个是 维修经验不足   换屏 后不开机 证明是你 手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  这个是 维修经验不足   换屏 后不开机 证明是你 手工问题

是的,我承认。不过现在怎么处理,还请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承认。不过现在怎么处理,还请指导。

下次记住   这种机器  带电 插拔屏线触摸  垂直拔插 不要歪 容易 烧东西 检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记住   这种机器  带电 插拔屏线触摸  垂直拔插 不要歪 容易 烧东西 检查充电电路吧

确实和您说的一样,应该是这样烧的。谢谢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
估计cpu坏了

网友:
别乱说,cpu没坏。

网友C:
surface pro3 换屏后不开机,经检查,ec有短路,更换ec后,能亮机,但是不能进系统,出现logo后转圈就掉电,用u盘启动大概在进入桌面的刹那掉电,更换充电芯片bq735无效。能进bios,bios内正常,触摸等功能都正常
另外 ,电池接上后不充电。

1.不进PE 在BIOS里面是否掉电?
2.机器的硬盘是否有问题
3.不充电电池有没有电压

不要动不动就换这就搞那的 迟早要换主板

网友:
不进系统,掉电,不充电估计还是EC引起的

网友:
百分百cpu挂了

网友:
都说了能开机。。大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rface pro3 换屏后不开机,经检查,ec有短路,更换ec后,能亮机,但是不能进系统,出现logo后转圈就掉电 ...

在bios里不掉电,现在就是单接充电器在进系统的时候会掉电,u盘启动不掉电。已经换了ec和充电芯片bq735。

网友:
我去年一个换电池的,拆开换好电池就不上电了,幸亏报风险了。。。。。。。。。。

网友D:
损坏的原因。很明显可能换屏时候。屏线没插好弄烧了。EC烧。是否还有其他烧了。检查一下。很多位兄弟说CPu坏了。这个不是没有可能。毕竟现在PE 进不去。进去就重启。PE 进不去除外设外。就剩下内存 和CPU 了。所以CPU 坏也是有可能。不要觉得能亮就觉得CPu没有问题。当做参考。再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损坏的原因。很明显可能换屏时候。屏线没插好弄烧了。EC烧。是否还有其他烧了。检查一下。很多位兄弟说CPu ...

可以进pe,pe内正常,cpu压力测试也没有问题,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从硬盘启动就会掉电

网友:
我还有个p3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难搞哦

网友:
桥供电有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