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53V 不开机

楼主(2020-04-27):
一台华硕
笔记本
主板号是GL553VD 现在故障是开机电流0.06循环 测得显卡供电对地数值只有12的样子 拆掉电感 还是这样 请问这样是显卡芯片短路么
笔记本

网友:
汗,你都是这个级别的人才。。。
应该难不倒你吧。。。

网友:
基本上显卡坏了,改集显算了,之前碰到过一台,

网友:
显卡供电对地值本来就不高 查下其他供电

网友:
别盯显卡了,换个思路

网友:
现在发现是vccsa这个没出来 用示波器测电感前端有波形 后端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