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笔记本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7):
  客户送修机器,版号:LA-B991P,故障描述为不显示,自已拿到机器后用稳压电源确认不显示,电流定在0.238A。

  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主板无明显进水和外观烧伤情况发生。附实物图片:

  第1步:先对主板上各大电感 打对地阻值,均正常无明显短路情况发生。明细有:内存供电1.35V,二级电压3.3V,二级电压5V,维持供电VCCST1.05V,VCCHSIO供电1.05V,VCC1.5V供电,内存VTT总线供电0.675V,CPU供电。

  第2步:此板为5代单U, 参考5代单U标准上电时序来分 析检修。

  直入主题,用示波器量测主板PLT_RST#信号为0V。

  实测测试点在U30 74VHC1G08芯片第1PIN上。

  第3步:先排查板全板各供电是否正常。明细如下:

  内存供电实物位号PL502电感 上1.35V为OK。

  维持供电实物位号。

  PL602电感,示波器实测1.05V OK的。

  二级供电1.5VS,实测PU701 第3PIN上1.5V电压OK。

  二级供电3、5V由U11 TPS22966D第14,9PIN产生,实测电压也OK。

  CPU VCORE实测PL802上1.8V电压也是OK。

  第4步:依时序图量测主板上时钟信号,主要可量测32K晶体,实 物位号为Y1。

  和24M晶体,主板实物位号为Y2,实测波形为OK。

  第5步:重点检修主板上各路PWRGD信号。

  先查单U的PCH_PWROK, 位于桥内部AY7 PIN引脚。外部更名为PCH_PWROK_R,经R62电阻来源于EC 9022第32PIN。

  示波器实测R62电阻上为3.3V电压OK。

  第6步:量测单U上APWROK信号,外部更名为PM_APWROK,经R64,电阻与单U内SYS_PWROK为同一信号,实测R64电阻上电压3.3V也OK。

  第7步:向下检修桥内部SYS_PWROK信号,外部更名为SYS_PWROK_R。

  经R61电阻来源于U43与门芯片第4PIN。

  用示波器量测U43第4PIN为0V电压。此信号不正常。U43为与门,只有第1,2PIN同时输入高电平时第4PIN才会输出高电平。于是向前量测第1,2PIN电压。实,测量测第1PIN上VGATE_3V信号3.3V OK,第2PIN上PCH_PWROK信号3.3V电压也OK,看来是U43损坏可能 性较大了。主板断电后打U43上第4PIN对地值为190欧 OK.,芯片上第5PIN供电3.3V也OK。

  自已从料盒中找到丝印一样的门电路IC后,再次上电确认,量测PLT RST信号电压已恢复OK了,附不良元件实物图片:

  主板也点亮OK,到此机器已成功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周名屋)原创分享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
周名屋大师的帖子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
谁送我一个练练手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厉害,分析非常透彻!

网友:
楼主发帖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
很详细哦,按时序一步步测量找到故障点

网友:
图文并茂,教科书级案例

网友:
can you send me this intel 4/5th power management timing diagrams ?

网友:
思路很清晰,理论很扎实。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了!!!!!!!!!!!!!!!!!!!!!

网友:
u43没装的,我的同样电流还掉电,已确诊cpu内pch 模块坏了

网友A:
今天也修了一个块同样的板,b991p不出平台复位,其他供电和pg.都好的,,只能判cpu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了一个块同样的板,b991p不出平台复位,其他供电和pg.都好的,,只能判cpu死了

我的u43也没装

网友:
分析非常透彻!

网友:
这第三张图片,是从哪里来的呢。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