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修机械革命x6ti的吗,求助,误刷不知道是什么的bios开不了机

楼主(2020-04-27):
如图圈出来了,,,帮我备份出发发给我好吗

网友:
你要报板号上来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有的  板号是 NBST1521或者1531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有的  板号是 NBST1521或者1531自己找

还真没有,ec旁边有个Bios芯片,cpu旁边有两个一个8m,,一个和ec旁边一样芯片,,所有总共三个bios。。

网友:
nf sv1511 rev3.1麻烦了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NTM4MXwzNzExOGQ3NDUyNDYzYTA0ODcxODM4ZjU5Y2U1NGZlMXwxNzc5MzMyMTk5&request=yes&_f=.bin
拿走不谢 NFSV1511 rev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NTM4MXwzNzExOGQ3NDUyNDYzYTA0ODcxODM4ZjU5Y2U1NGZlMXwxNzc5MzMyMTk5&request=yes&_f=.bin
拿走不谢

这个地方是ec bios吗。。。那ec旁边那个是什么。。。。

网友:
@天意wx 那个不对啊,,ec旁边有个,cpu旁边有两个。。。。

网友:
有正在修这个机子的吗

网友:
Ec旁边那个程序我有,我在淘宝买的,就一家卖的有,不过我刷了程序还是开不了,后来换 ec好的,不过程序确实没问题

网友A:
我记得去年买的,刚才找了好一会找不到了,淘宝就有的,我记得是52kb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去年买的,刚才找了好一会找不到了,淘宝就有的,我记得是52kb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ec旁边有个bios芯片(52k),cpu旁边有两个(一个52k,一个8m),于是导致我把cpu旁边那个也刷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参的                          ?

网友:
淘宝买不到吗

网友:
机械革命根据板号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ec旁边有个bios芯片(52k),cpu旁边有两个(一个52k,一个8m),于是导致我把cpu旁边那 ...

你为什么刷之前 不备份?

网友D:
确定是ECBIOS? 芯片型号是不是25开头

网友:
一般用本机芯片写之前都先备份,不然有后悔的时候

网友:
这板是空的

网友E:
版号1.1的 你试下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号1.1的 你试下通用吗

网友:
空的应该是被拆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ECBIOS? 芯片型号是不是25开头

我没说是ecbios啊,这个是除了ec 还有南桥外的不知道什么的bios

网友:
淘宝都是只有两个Bios这个是第三个bios

网友F:
等我上班了帮你看看 昨天刚修好一台

网友:
没法帮你,下次记得一定要备份。不管好坏都得备份

网友:
一般用本机芯片写之前都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我上班了帮你看看 昨天刚修好一台

拜托了

网友:
刷之前 不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