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Rev1.00不触发

楼主(2020-04-27):
上电测PU601输出3.3V,PQ603控制极4.75V,无输出,PQ901输出2.7V,以为是PQ603控制极电压未拉低,修控制极电压,结局还是一样,换个思路还是走上电时序,发现Io37脚有低电平,绿线还是高电平,要么断线,要么中间器件损坏,找了个类似图纸,差太多,老实跑线路,跑到PQ607下方没路,放大镜下发现PQ607的S脚相连的电阻腐蚀严重,直接表笔撮掉,引脚下黑漆漆,用表笔划开,一坨锡搞过去,上电点亮,然后放个洋屁,OK!

网友:
修机还是得老老实实跑线路,楼主技术NB

网友(2020-07-12):
希望同仁们,可以借鉴,已尽绵薄之力

网友:
我相信,肯定有同行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