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可加焊南桥马吗 有什么注意什么注意的 温度

楼主(2020-04-27):
热风枪可加焊南桥马吗 有什么注意什么注意的 温度多少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
估计不能用热风枪加焊,要不你尝试下

网友:
无铅焊不好搞,容易废了

网友:
下面用可调恒温台加热,上面用风枪吹,四周用胶带,或者锡箔纸热,下面慢慢升温,上面还是,我就这样搞过,当然有bga返修台更好

网友:
需要大量的练习,说是说不清楚的。为什么佛祖要拈花微笑,因为佛法无法用语言表达,就象无法用化学信号给蚂蚁讲述微积分一样,这种事需要自己领悟,语言无法表达。

网友:
受热不均匀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建议你不要用热风枪去吹,会吹废南桥。主要是吹的接触面小了,南桥受热不均匀。只能BGA。如果取坏的南桥,用热风枪去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