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5555写EC

楼主(2020-04-27):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戴尔I5-5555   不触发,待机电流0.012,测量开机电压3V正常,按开关,电压拉低,不触发
到论坛上下载BIOS重新刷了以后,没有作用。
测主板5V  3V都正常
只能学习前辈了试着刷EC了。
第一天。参照前辈们的方式 ,飞线到键盘口。
键盘口29脚接编程器2脚
键盘口28脚接编程器5脚
键盘口27脚接编程器1脚
键盘口25脚接编程器6脚
KB9200 42脚接编程器4脚并接地
(后来看另外一个贴子发现,键盘16触接4也可以,我费了好大劲焊到42脚)

因为编程器不支持。没有刷成功。
第二天搞到RT809F 接上刷EC  成功亮机。

记得刷的时候。要接上笔记本电源。KB9022供电才可以

亮机前待机电流0.012

看来普通编程器要下岗了

上了rt809f刷写速度快多了

刷完,一定要把42脚接地拿掉

拿掉接地以后。按了一下开关,成功触发了。

第一次刷EC,有点小兴奋。

另附好用的EC ,在前辈贴子里下载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809f刷ec就是方便,如果是809h就更方便了许多不用拆机直接用排线调节线序就可以刷了,当然809f买扩展板有可以。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