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1080维修

楼主(2020-04-27):
故障为:所有电压正常,不识别显卡黑屏!最后查3.3v时候发现问题,一个电阻测阻值5欧,却一边3.3v另一半0.5v怎么换算都不正常。由于3.3是直接进核心的,直接一坨锡修复!

网友A:
(3.3-0.5)/5=0.56A这个电阻竟然没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5)/5=0.56A这个电阻竟然没冒烟?

说明电阻用料豪华。

网友:
电阻开路了,不是拉低

网友(2020-08-24):
我也是这个位置掉了,清理灰尘碰掉了,过保,不知道找谁能修

网友(2020-10-23):
观察细微,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