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常见液晶屏逻辑板供电电压一览表

楼主(2020-04-28):
型号          品牌         面板    尺寸        供电          备注
A201SN01        友達        20        5V
CLAA150XP01        中華映像管        15        3.3V
CLAA150XP03        中華映像管        15        3.3V
CLAA201VA07        中華映像管        20        5V
CLAA320WA01        中華映像管        32        12V
CLAA320WB02        中華映像管        32        12V
CLAA320WB02C        中華映像管        32        12V
CLAA370WA02        中華映像管        37        12V
CLAA370WA03        中華映像管        37        12V
CLAA370WA03C        中華映像管        37        12V
HT190WG1-100        京東方        19        5V
HT190WG1-101        京東方        19        5V
LC171W03-A4K3        LG.Philips        17        12V
LC201V02        LG.Philips        20        12V
LC260W01        LG.Philips        26        12V
LC260WX2-SL01        LG.Philips        26        12V
LC260WX2-SLB3        LG.Philips        26        12V
LC260WX2-SLB4        LG.Philips        26        12V
LC300W01-B5        LG.Philips        30        12V
LC320W01-A6        LG.Philips        32        12V
LC320W01-A6K4        LG.philips        32        12V
LC320W01-SL01        LG.Philips        32        12V
LC320W01-SLA1        LG.philips        32        12V
LC320WX3-SLA1        LG.Philips        32        12V
LC320WX3-SLC1        LG.philips        32        12V
LC320WXD-SAC1        LG.philips        32        12V
LC320WXN-SAC1        LG.philips        32        12V
LC370W01-A6        LG.Philips        37        12V
LC370WUN-SAB1        LG.philips        37        12V
LC370WX1-SL01        LG.Philips        37        12V
LC370WX1-SLA1        LG.Philips        37        12V
LC370WX4-SLA1        LG.philips        37        12V
LC370WXN-SAB1        LG.philips        37        12V
LC420W02-B4        LG.Philips        42        12V
LC420W02-B6        LG.philips        42        12V
LC420W02-SLA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02-SLA2        LG.Philips        42        12V
LC420WU1-SLB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U2-SLB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UN-SAA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X5-SLA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X7-SLA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X7-SLE1        LG.philips        42        12V
LC420WXN-SAB1        LG.philips        42        12V
LC470WU1-SL01        LG.Philips        47        12V
LC470WU1-SLA1        LG.Philips        47        12V
LC470WU4-SLA1        LG.philips        47        12V
LC470WX1-SLA1        LG.philips        47        12V
LC470WXN-SAB1        LG.philips        47        12V
LC550W01-A5        LG.Philips        55        18V
LM181E06-A4M1        LG.Philips        18        12V
LQ315T3LZ28        夏普        32        5V
LTA320AB01        三星        32        12V
LTA320W2-L01        三星        32        5V
LTA320W2-L03        三星        32        5V
LTA320W2-L14        三星        32        5V
LTA320WT-L05        三星        32        5V
LTA320WT-L16        三星        32        5V
LTA400W2-L01        三星        40        5V
LTA400W2-L0X        三星        40        5V
LTA400WS-L02        三星        40        5V
LTA400WT-L11        三星        40        5V
LTA400WT-L17        三星        40        12V
LTA460H2-L02        三星        46        5V
LTA460HB03        三星        46        12V
LTA460W2-L02        三星        46        5V
LTA460WS-L03        三星        46        5V
LTA460WT-L03        三星        46        5V
LTA460WT-L14        三星        46        12V
LTA520HB03-001        三星        52        12V
LTM150XH-L04        三星        15        3.3V
LTM150XH-L06        三星        15        3.3V
LTM170W1-L01        三星        17        3.3V
LTM190M2-L31        三星        19        5V
M150X3-L04        奇美        15        3.3V
M150X4-T05        奇美        15        3.3V
M170EG01        友達        17        5V
M190A1-L02        奇美        19        5V
M220EW01V0A        友達        22        5V
M220Z1-L03        奇美        22        5V
MD-42S9NJ(C)B        松下        42
PDP42V72563        LG        42
PV320TVM-A02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06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07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11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12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17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31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F2H        Proview        32        5V
PV320TVM-AH2H        Proview        32        5V
PV370TVM-A01H        Proview        37        12V
PV370TVM-A02H        Proview        37        12V
PV370TVM-A11H        Proview        37        12V
PV370TVM-A12H        Proview        37        12V
PV420TVM-A01H        Proview        42        12V
PV420TVM-C02H        Proview        42        12V
QD320HL03-01        廣輝        32
SVA150XG04TB        SVA-NEC        15        3.3V
SVA150XG10TB        SVA-NEC        15        3.3V
SVA190WX02TB        SVA-NEC        19        5V
SVA201VG01TB        SVA-NEC        20        5V
SVA260WX01SA        SVA-NEC        26        5V
T15OXG01        友達        15        3.3V
T260XW03-V0        友達        26        5V
T260XW03-V3        友達        26        12V
T315XW01-V5        友達        32        5V
T315XW02-VC        友達        32        5V
T370XW01-V1        友達        37        12V
T370XW02-V0        友達        37        12V
T370XW02-V5        友達        37        12V
T420HW01V2        友達        42        12V
T420XW01-V5        友達        42        12V
V201V1-T03        奇美        20        5V
V260B1-L01        奇美        26        5V
V260B1-L01C2NB        奇美        26        5V
V260B1-L01C2NH        奇美        26        5V
V270B1-L01        奇美        27        5V
V270B1-L13        奇美        27        5V
V270W1-L04        奇美        27        5V
V296W1-L02        奇美        30        5V
V315B1-L01        奇美        32        5V
V320B1-L01        奇美        32        5V
V320B1-L04        奇美        32        5V
V320B1-L06        奇美        32        5V
V370H1-L01        奇美        37        18V
V370H1-L03        奇美        37        18V
V420H1-L01        奇美        42        12V
V420H1-L05        奇美        42        12V
V420H1-L07        奇美        42        12V
V420H1-L11        奇美        42        12V
V470H1-L03        奇美        47        12V
V520H1-L03        奇美        52        12V

逻辑板驱动电路的供电系统;主要产生四路驱动电路所需的电压:
1、 VDD :一般为3.3V,用于T-CON板集成块的供电;
2、 VGL :屏TFT薄膜开关MOS管的关断电压,一般为 -5V;
3 、VGH: 屏TFT的开通电压,一般为20V ~ 35V;
4 、VDA :屏数据驱动电压,一般为14V~ 20V ,由伽马校正电路产生灰阶电压,灰阶电压约有14路不同的阶梯电压;
5、Vcom:屏公共电极电压(伽马校正电压最大值的1/2);
不同的屏VGL、VGH电压值不同。以上任一电压出现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的图像故障,是故障多发部位。

各电压异常时的故障表现
(VIN 12V/5V)、VDD(3V3)、VDA(15V)出故障时屏幕无图;
VGL(-5V)、VGH(30V)出故障时图像异常或图像切换缓慢;
VCOM(7V)出故障时图像异常或者闪烁。

逻辑板检修思路:
一、外观检查看主芯片电源IC 滤波电容等易损元件是否存在明显烧黑或颜色异常等;
二、测电阻。测各供电测试点是否存在短路阻值变小,保险有无开路;
三、测电压。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①电源供电Vcc5V/12V,②主芯片3.3V , 2.5V;1.8V,1.2V 等,   ③VDA14V,VGH20V,VGL-  5.5V,④VREF13V,VCOM 6V);
四、测IC 信号线对地阻值LVDS DDR与主芯片之间数据交换是否有不良;
五、检查各连接线排插看屏线与逻辑板、逻辑板与屏之间排插是否接触不良

逻辑板上的电压:上屏供电(VIN) ,接屏线5V--12V
VDD芯片工作电压:1.8-3.3V
VDA为一次升压10-16V
VCOM为公共电压5V左右
VGH为二次升压薄膜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20-35V
VGL为负压薄膜场效应管的关闭电压-6V左右
工作流程:上屏供电(VIN)给TFT偏压芯片供电,在得到供电后,通过内部场管导通,输出3.3V(VDD),给时序控制器和用户存储器供电(24开头或25开头),有的逻辑板的VDD可能是直接由单独三端稳压器输出,时序控制器在得到供电后发出一个POWRE-ON去开启VDA供电(大多数板),VDA去给伽玛校正电路供电,伽玛校正电路发出一个开启VCOM供电,这个电路与伽玛电压作比较,VDA同时去产生VGH,VGL为芯片输出的一个电压接地,从而产生VGL供电

网友:
VCOM电压值影响颜色显示对比度和颜色亮度

网友:
好东西,收藏一下,平时没怎么去关注过液晶方面的知识。

网友(2020-06-02):
好东西,收藏一下...对屏上的电压基本没有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