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a rev 1.02 卡代码9A

楼主(2020-04-28):
收一华硕z87a 1.02 主板触发后跑代码卡9A数分钟后可正常开机 主板各个供电正常 串口232芯片取过 USB供电及数据脚二级体值正常 ec换过 ec程序重新刷过均未解决卡9A代码 无论使用集显还是独显1 2 3插槽均会卡此代码时间不等 没思路了 哪位朋友遇到过给个提示

网友:
网卡,声卡,,PCH

网友A:
你是在bios里升级bios的吗?
建议取消bios,刷编程器ROM,应该可以解决启动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bios里升级bios的吗?
建议取消bios,刷编程器ROM,应该可以解决启动慢的问题

bios是华硕官网下的刷了一次 好板备份一次均故障不变 排除是bios 及ec程序问题

网友B:
如果確定BIOS是好的,擋9A 72我碰過就是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確定BIOS是好的,擋9A 72我碰過就是橋了

bios肯定是没问题的 芯片直接在其他板上试过 不卡代码 问题是卡过了启动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无任何异常 也怀疑过桥不确定呀!

网友B:
測一下橋的+1.05PCH供電阻值,90~200則可排除,若阻值太小則可判斷橋不正常(或有同型版來比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一下橋的+1.05PCH供電阻值,90~200則可排除,若阻值太小則可判斷橋不正常(或有同型版來比對)

桥供电的阻值 电压是没问题的 USB口及sata口正常开机都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开机检测跑吗时卡9a时间不等 可能十几秒或几分钟 过了就正常了

网友:
外设问题,声卡网卡串口甚至USB,SATA等。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    个人觉得还是PCH BIOS

网友:
同样主板遇到同样问题.
看看我的现象是不是跟你的一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4555-1-1.html

我也没找到具体问题,目前就这么凑合用着.
有条件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我没设备没试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