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不正常,求解

楼主(2020-04-28):
昨天收到一块梅捷I5G41主板,开机不显示也不跑码,检测各路电压都正常,检查复位电压也有3.29V,短接排线上的复位针,机器掉电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短接复位排针用万用表量PCI复位又没有电压跳变,跑了两个小时电路就是没有找到问题,客人急用就用客人先用,要客人先开机再按重起,晕………………,求解,谢谢

网友:
这种最终能正常使用,但是需要“预热”等预操作,一般多为元件老化,大多为电解电容问题导致

网友:
按照时序看看,可能是电容漏电。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方便,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 问题还在研究中,因为不能完全搞定 不能让客人把机器搬回来

网友:
大家好 这块主板我让客人搬过来,换一个思路问题解决了 我把声卡 网卡芯片和232芯片全部拆下来再查复位跳变,发现232芯片坏了,问题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