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g505 板号LA_9911P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0-04-28):
(图片)

网友A:
1、以前碰到过,刷EC修复,但是这个EC ,无果。
2、换充放电芯片无结果,两板斧完了,老实查图纸吧。
3打电池接口阻值,正常,33.3v,4脚电压0v不正常,
4、追查到充放电芯片8脚,电压不对,阻值正常
5、追查到EC 阻值正常,电压不正常
6、追查到上拉电阻,发现开路,更换后修复,图纸中红框内元件是维修中检测过的关键信号。
7、附上亮机图。
之前的图片不显示,补充一下,免的人骂我,管理看下是啥原因看不到图片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晕 图片太大 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以前碰到过,刷EC修复,但是这个刷EC ,无果。2、换充放电芯片无结果,两板斧完了,老实查图纸吧。3、打 ...

这个上传成功  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