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567 不充电

楼主(2020-04-28):
1、Dell Inspiron 5567 不冲电
2、换电池还是不充电
3、情况如图
4、无意中发现适配器接口中间针有点短
5、换适配器可以充电,如图
不充电

网友:
后续修到这种 机子了也看下。。。。。。。。

网友:
戴尔一般都是带检测的不是原装的充电器会报错的

网友:
DELL 中间检测针。碰到过过很多,如果中间针出问题一般DELL 会报错。。这个时候替换掉原装适配器后。还这样的话。毛病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也发出来,太水了

网友:
检测不到适配器瓦数呗

网友:
机主应该一直都在用适配器的吧,为什么中间针会变短了呢?

网友:
检测电路

网友:
我的戴尔灵越5567笔记本电脑也出现了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可是我已经更换过电源适配器和电池,还是同样的问题,送去修别人居然也不会修,有没有大哥会整的?

网友:
DELL 中间检测针

网友:
不充电不是应该最先换适配器试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