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问个显示器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20-04-28):
液晶电源器电源板, 6根线  双5V  双地线   亮度  开关   ,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测5V有电压     我问一下,怎么知道显示器电源板好坏 ,怎么强制开机 ,听说电源板5V这里,接一个1K的电阻到 ON/0FF 能强制开机,这样可以试吗?能试出  显示器上的开关面板好坏,还能测试出电源板的好坏吗

网友:
小白只会换板 换一下电容  测一下电压等,芯片级就不会了

网友:
你确定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么 ?

网友:
我只想知道,短接  能不能测试出  显示器开关按钮的问题,那按钮是触摸的,不会量

网友:
你得先测主板到按键板排线有没有电压,如果有3.3V的话,可以对地短接测按键的好坏。

网友:
on/off只是背光开启,这里怎么是强制开机呢?这里可以接个3v到5v的电压,可以亮背光而已。有些品牌机也要有亮度电压背光才亮。

网友:
这个跟开机没有关系

网友:
首先你测量有5V电压,说明电源板供电部分正常。测量驱动板按键接口有没有开关电压,一般3.3V。每一个开关都要测量电压,有的开关短路也会造成不开机,如果这些都排除了,就是你的驱动板问题了。查下驱动板上的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电视机有待机+5VSB,可以强制开机。显示器没有强制开机的,显示器的开机是由驱动板上的MCU控制的,只要供电正常,就查开关电路,检查开关信号是到达MCU。再检查MCU是否工作,刷一下MCU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