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记本独立显卡的怪问题,无gpu时钟,显存频率低,有经验的大神麻烦指导下哩

楼主(2020-04-28):
还是一台m5110 dell老机子
问题现象:
就像没有独显一样,驱动系统都重做过
具体表现:
1开机进系统前黑屏比较久,能进系统,看了一下是apu在工作,独显7400m没动静
2能打上驱动,显卡有加焊了一下,但开gpuz看参数要很久,打开后gpu clock是 0mhz memory 是37mhz,感觉独显还是没在工作
3测了下显卡供电,1.5v有电压,头疼。
4用核显看视频,玩游戏,是全正常,各种应用都可以
5双显卡在驱动里认得到,没有出现感叹号。。

网友:
换了显卡不行再来问吧

网友A:
请重新植球,或更换显卡芯片后再来求助。此型号是严重显卡门。垃圾本。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重新植球,或更换显卡芯片后再来求助。此型号是严重显卡门。垃圾本。我就不多说了

是哩,这个本本,显卡挂的很多

网友B:
你发的。hp 20 一体机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hp 20 一体机在吗,

客户已经拿走了哩,壳很难拆,也很难装,还有点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