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联想IH81主板CPU电压1.66V,正常吗?

楼主(2020-04-28):
请教下联想IH81主板CPU电压1.66V,正常吗?

网友:
开机可以显示,就是长时间会不会烧CPU?

网友A:
有两块同型号主板都是这个电压,按理CPU供电没有超频要低于1.3V的,现在不敢长时间通电测试怕烧U,哪位大佬这板子修的多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块同型号主板都是这个电压,按理CPU供电没有超频要低于1.3V的,现在不敢长时间通电测试怕烧U,哪位大佬 ...

问题不大的    有的CPU 1.7v的都有  正常

网友:
G1840 和I3 4170都是1.66~1.67V电压。

网友:
四代主板的CPU供电都是1.7V的

网友:
万用表准吗

网友:
这个电坑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