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9331P滴滴四声报警

楼主(2020-04-28):
外星人LA-9331P滴滴四声报警,不读内存,有谁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BIOS问题吧,DELL的机子有过这样的问题三短一长连续报警。。。。。。。。。。

网友:
没修到这样的电脑。。。。。。

网友:
查一下,DELL 报警含义吧

网友:
开始读内存 没过而已

网友A:
游大师这种小问题你还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大师这种小问题你还发帖求助

你是哪个?

网友:
替换内存条试试。注意,看清楚是否是低压条。。如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我是王大师

网友:
刷个程序排除啊

网友:
兄弟。我下午给你留言了。我说的2种情况
1.替换内存条试试。注意,看清楚是否是低压条。。2.再刷BIOS

今天晚上我刚好修到了一个DELL 刚好是4声报警。知道啥原因吗。我刷了BIOS 不行。但是却发现BIOS 芯片确实有问题。不能读取。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报警。最后毛病找到。换了一个CPU 搞定。。我又来提醒你了希望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cpu或者内存排除一下 ,刷bios,,lpc 有无波形,plt_rts和lpc到ec 有无断线,有无smb ,spd供电,内存槽1, 203 ,204 0.75v 供电 ,bios芯片是否被人换了,再找不到问题就换桥

网友:
戴尔报警有深意哦 需要仔细对照

网友:
百度一下,DELL 报警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