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以前的万用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一起的

楼主(2020-04-28):
新买的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是要切换的!除了通断用蜂鸣档其他的都是二极管档吗?比如测电解电容是否漏电除了电容档外用蜂鸣档还是二极管档测充放电?贴片电容是否短路用蜂鸣档还是用二极管档?

网友A:
建议看下万用表的测试原理  用好指针表  用数字表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万用表的测试原理  用好指针表  用数字表没难度

老哥!万用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做一起好还是分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万用表的测试原理  用好指针表  用数字表没难度

老哥!您好!手上已经有3个数字表了?还要不要买指针万用表?修台式机主板要不要用到指针万用表?有的人说指针表淘汰了!不用买!现在的人都用福禄克!也有的人说测各种管指针表比数字表更准!到底相信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您好!手上已经有3个数字表了?还要不要买指针万用表?修台式机主板要不要用到指针万用表?有的人 ...

买一块玩玩吗   指针表比较直观 数字表精确

网友C:
建议不要买指针表了,数字表基本能胜任,二极管档会叫的最好,我个人觉得需要切换的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买指针表了,数字表基本能胜任,二极管档会叫的最好,我个人觉得需要切换的不好用,

好多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都要切换!老款的表习惯了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做在一起测量!使用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

网友D:
老表(7106)的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合一的,新表都是单片机版本,基本要切换过的。用惯了老表,新表用起来有点不习惯。单片机万用表中二挡合一的不多。据我所知所用的,旧货有FLUKE的7X,2X是二合一的.新表中UT136B+/C+的二极管档会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都要切换!老款的表习惯了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做在一起测量!使用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 ...

是的,确实用惯了老式7106芯片的万用表,新款单片机需要切换,一时改变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表(7106)的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合一的,新表都是单片机版本,基本要切换过的。用惯了老表,新表用起来有 ...

是的,7106芯片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是二合一的,用惯了老款,一时改变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您好!手上已经有3个数字表了?还要不要买指针万用表?修台式机主板要不要用到指针万用表?有的人说指针表淘汰了!不用买!现在的人都用福禄克!也有的人说测各种管指针表比数字表更准!到底相信谁?

一个mf47指针标就够用了。最先进的数字表,也没一块破47指针反应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