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21 万用表牛屎.更换硬封翻车了,哪位大神指点哈。

楼主(2020-04-28):
翻车了,维修失败:更换硬封(GC7721AQ-LP1,替换FS9721-LP1牛屎)后,出现除二级管档位外都不能检档,二极管档测试时乱码,开机自检所有显示均正常。

VC921 万用表坏了,除了直流档能用,其它档位都不能用了,VC921 万用表牛屎.用的FS9721LP1.已查到
故障现像:除直流档外,其它所有档只能识别档位,显示符号,如AC。按RANGE调整小数位无反应,测试也无反应。维修:待采购芯片处理。

补充内容 (2020-5-6 09:11):
我有点奇怪,如果用刀把牛屎与外围硬封的划开,会出问题吗?难不成有回环线在牛屎处?如果是这样,那就坑人了,我感觉还是拨盘编码问题(对这一块就懂,不知道是硬编码,还是软编码)

补充内容 (2020-5-6 09:13):
(对播盘编码这一块不懂,不知道是硬编码,还是软编码)

补充内容 (2020-5-6 20:05):
新进展,发现DC测试档位能测试,只是LED显示的时候显示不全,有的特别亮,有的非常谈,把屏幕20度观看,能看到测试的值。

补充内容 (2020-5-6 20:58):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补充内容 (2020-5-6 21:06):
差一点就放弃了,哈哈,看来坚持还是有所收获的。太相信自己的焊接技术了,吃了大亏,不过还好,有点小收获。美美哒。

补充内容 (2020-5-20 14:52):
电阻档位,弄好的那天测试还能用,可是过一段时间,二级管与电阻档就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又短路了,只有买个热风枪,吹了重来。

补充内容 (2020-5-20 21:38):
电阻档与二极管不能正常测试原因找到了,4颗主板螺丝拧太紧了导致,在主板下面加各加了一个垫片搞定,现在所有功能恢复正常,除了DC校对后是准确的,其它都有误差。汗。

补充内容 (2020-5-26 08:35):
功能总算是全部弄好了,电阻档不稳定的也处理好了。5与7脚未连在一起。把芯片拆了,然后把焊盘牛屎内线全部割断刮掉,重新焊上,故障消除,还是热风枪管用,不枉我花了102块大洋买的。精度除了电压正常,其它未测.

网友A:
一般买不到的 特殊处理过的

网友B:
这种芯片坏还能换?那不等于换板,约等于换表。

网友C:
芯片加邮费,,快和表一个价格了

网友:
牛屎封装=不要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买不到的 特殊处理过的

买到了,而且两个坏表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坏还能换?那不等于换板,约等于换表。

大神说的对,维修嘛,这种精神要发扬光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加邮费,,快和表一个价格了

还好,有了拼多多与淘宝,我们这些网名的确是方便了许多,两块表芯片总计15块。
今晚开干。

网友D:
人生嘛,总有不信邪的时候,不试怎么知道呢。

网友:
这个芯片怎么换呀

网友E:
买的是国产替代品,非原装?

网友F:
应该是买不到  不信你试试

网友G:
目前还遇见这个板,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个同款万用表,电阻档是优势

网友H:
这种怎么换???

网友:
花不少时间

网友E:
热风枪或烙铁加热牛屎,等它软化了直接用工具铲掉。幸亏这个是预留了焊盘的。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是国产替代品,非原装?

恩,买的替代品,非原装,可惜换下来后就只有二级管档能识别,测试乱码,蜂鸣器会响,其它的档位都检测不出来了。伤心耶。

网友D:
翻车了,换下来后就只有二级管档能识别,测试乱码,蜂鸣器会响,其它的档位都检测不出来了。伤心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或烙铁加热牛屎,等它软化了直接用工具铲掉。幸亏这个是预留了焊盘的。

翻车了,没修好。

网友:
恩,折腾永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怎么换???

17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买不到  不信你试试

大神,求教,为啥 ??

网友:
福禄克15和17系列好多都是牛屎,换芯后是需要校准的不然没用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个仿福禄克的,牛屎烧了不开机,换硬芯后正常开机,但是找不到校准方法,所以测量不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翻车了,换下来后就只有二级管档能识别,测试乱码,蜂鸣器会响,其它的档位都检测不出来了。伤心耶。

估计牛屎下面还有引脚连线也被你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牛屎下面还有引脚连线也被你铲了

Oh,MyGod,我不光铲了,还把周围一圈拿刀划了一圈,怕有短路的。

网友E:
vc921的牛屎主控确定是FS9721-LP1?牛屎旁边有没有可调电电位器或24C02?有24C02的是单片机(如DTM06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vc921的牛屎主控确定是FS9721-LP1?牛屎旁边有没有可调电电位器或24C02?有24C02的是单片机(如DTM0660)。

感谢大神指导,没有24C02的。我有点奇怪,如果用刀把牛屎与外围硬封的划开,会出问题吗?难不成有回环线在牛屎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估计牛屎下面还有引脚连线也被你铲了

难不成牛屎下还有回环线,这不是太吭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难不成牛屎下还有回环线,这不是太吭人了?

电路图有没有啊,手动飞线看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有没有啊,手动飞线看看呗

就是没找到图,只有参考图。只有慢慢研究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有没有啊,手动飞线看看呗

而且这种万用表的工作原理都还没有搞清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而且这种万用表的工作原理都还没有搞清楚的。

你可以看看别人拆机的,版本很多,分好几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翻车了,没修好。

有新进展,测量功能是好的,就是LED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看看别人拆机的,版本很多,分好几种的

有新进展,测量功能是好的,就是LED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找到图,只有参考图。只有慢慢研究学习了。

有新进展,测量功能是好的,就是LED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vc921的牛屎主控确定是FS9721-LP1?牛屎旁边有没有可调电电位器或24C02?有24C02的是单片机(如DTM0660)。

有新进展,测量功能是好的,就是LED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生嘛,总有不信邪的时候,不试怎么知道呢。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到了,而且两个坏表都买到了。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或烙铁加热牛屎,等它软化了直接用工具铲掉。幸亏这个是预留了焊盘的。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翻车了,换下来后就只有二级管档能识别,测试乱码,蜂鸣器会响,其它的档位都检测不出来了。伤心耶。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网友: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还遇见这个板,学习了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网友:
可惜不能编辑传图了,又多了一个万用表。

网友:
焊接好后一定要用放大镜检查管脚有否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居然修好了,哈哈太高兴了。显示DE居然不知道怎么的就焊接短路了,放大镜看了都没问题,美工刀一划,故障消除。

测量准么?

网友D:
NND,电阻档、二级管档有问题!无法正常测试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NND,电阻档、二级管档有问题!无法正常测试量。

电阻挡,短接表笔后,长按那个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阻挡,短接表笔后,长按那个按钮

大神,没看懂,就两个按钮,一个自动切换,一个REL, 我估摸着是不是自己焊接还有短路。为了修这个表,买了一个拆焊台。

网友:
5和7脚要连起来

网友:
谢大神指点,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看了FS9721_LP1 引脚定义,是空脚(NC) ,请教一下大神,这两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I:
不知道啊,铲掉牛屎,下面这两个脚有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啊,铲掉牛屎,下面这两个脚有连线

好吧,我用电烙铁铲的,铲花了,就把下面全部废了。有没有牛屡下的高清图,共享个。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用电烙铁铲的,铲花了,就把下面全部废了。有没有牛屡下的高清图,共享个。谢了。

找这个芯片的电路,重新分析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找这个芯片的电路,重新分析下呗

原厂资料电路不一样,原厂的好像也没有用的,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资料电路不一样,原厂的好像也没有用的,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