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48T-M,卡D5,后又时尔触发,时尔不触发!

楼主(2020-04-28):
今天,闲的头痛!随手拿了个主机,以前不想修的!!!直接主题,卡D5,刷Bios后OK!时触发时不触发,测8721F,各电压正常,触发后,按开机键直接停止运行!测io下排阻不正常,取下加焊,一切正常!

网友:
啥原理,怎么确定的问题啊,大神?

网友:
建议直接换掉

网友:
有些电阻加热后会正常  过久就不行额

网友:
你这焊工不行呀

网友:
真不行,挑71脚,测电压来,

网友:
怎么上传这么多重复图片

网友:
这么多一样的图片

网友A:
闲的头痛!随手拿了个主机,以前不想修的! 我也是 闲时才搞不好修或难修的

网友:
io图纸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的头痛!随手拿了个主机,以前不想修的! 我也是 闲时才搞不好修或难修的

修好就是RMB哈哈

网友:
这个板10年前修过,一般是上拉电阻坏

网友:
三天后返修,又不启动,旧板拆272,822排阻换上!

网友:
ASUS的822怎么你们都遇见那么多。而我一片都没碰到。看来修板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