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各位老师下:这个6S的供电管可以短接吗???

楼主(2020-04-28):
我自己理解的都标注在图里面
请老师看下:对不对?????

网友:
一般还是更换,直接短接怕引起别的故障!先查一下输入与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好的谢谢。我是自己摸索的。也不太确定。

图中的两个点直接短接就可以了吗?是这样的吗?

网友:
直接一坨锡上去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直接短就行  一前一后

网友:
谢谢了  正好需要

网友:
就方框那里短接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短接D极和S极

网友:
你很聪明,多分享哦

网友:
C123和a23b123随便一个角短接就可以

网友(2020-05-28):
不会把电池充鼓包吗?

网友:
是的  可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