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JIE软件]
群联PS3109主控SSD金泰克120G修复

楼主(2020-04-28):
不认盘了。短接介入电脑AHCI模式0口进入DOS模式刷,等下上传DOS制作包

我这个是0口,输入S9回车,0回车,刷入刷入完成

到PE里面运行这个改名程序  0-99口我这个是0口输入Y回车。刷好挂从盘分区然后测试完整性。

网友:
固件 固件  固件 固件长度10个字

网友:
楼主牛呀!!!!是用什么软件来修盘的呢?

网友A:
有密码,上面的解压密码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密码,上面的解压密码不对呀

忘了说密码是圆周率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涨姿势了啊

网友:
数据还在吗?

网友:
开盘的意思就是重新给hc写数据,把存储空间全部清除

网友:
这是固件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密码,上面的解压密码不对呀

哪里有制做包?删除了

网友:
密码多少?

网友(2020-07-15):
学习后,我已经成功了

网友:
我手里有块别的牌子的,开卡刷的时候报各种错误

一开始是好盘,能正常使用,有某音上看人人家的教程,想验证一下,结果,我的盘不认了,强进ROM能认到1G,但刷不进去程序,方便的时候给指导下呗

网友:
压缩包在吗?下载地址呢

网友(2020-08-17):
为啥我下载了,刷成功重起还是不行,硬盘指示灯闪,电脑找不到硬盘

网友:
密码错误呢

网友:
3.1415926圆周率